问下高人:8层板盲埋孔问题和0.5mm BGA

楼主(2009-04-29):
(无正文)

网友A:
BGA焊盘上过孔尽量避免吧

能做HDI尽量做HDI

网友A:
补充

BGA焊盘打VIA的话
有种工艺可以PAD中央挖坑下去然后填平的
我也是看到,听到,但是没做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B:
没做过埋盲孔的板~帮不上忙~

网友C:
我做手机的

首先就板层结构来说,做1+6+1是最省钱的,我没听说过4+4,如果真有这种做法,请告诉我。
你既然做了1+6+1,这种叠层就需要盲埋空了,你是要激光孔吗?激光孔可以打在PAD上,因为激光孔是0.1mm的直径,可以在焊接的时候用焊锡填上。
如果是做0.2mm的钻孔,要是要求板厂有填孔工艺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D:
我啥都做

Hole=0.1mm
Via Pad=0.275
L/S=0.075/0.075

网友E:
re

关于0.5mm的BGA,搜下旧帖看。前不久有个讨论。只能打盘中孔。
顺便问问 riverpeak 1+6+1 具体叠层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