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入门问题……

楼主(2009-05-02):
由于没有设计过多层板,问题很可笑哦……

设计4层,中间为电源和地层。在PTOTEL里面的Lay stack manager加了一个电源层,Net Name设置为VCC,这样顶层的元件是不是自动跟电源连接起来了呀?还需要人工将顶层器件的电源引脚和电源层连接起来吗?是不是只要将中间层的Net Name设置为VCC,就会自动的在中间这层大面积铺铜并且跟顶层的电源引脚连接呀???

请教了,谢谢指导哦……

网友A:
hehe

如果是负片画法,你将电源层的网络设置成与你需要连接的电源相同就可以连接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