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的阻焊层的问题求教,谢谢

楼主(2008-03-30):
    小弟刚刚做了PCB,放了很多接地的过孔来减小接地的阻抗,板子做出来过孔是这样的,look:

   过孔都上了锡,在绿色的板子映衬下显得特别显眼,不那么好看啊,
    我看到有很多商业化的板子上面的过孔都是没有上锡,过孔是绿色的阻焊膜,不知道在AD6和PROTEL99SE中都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双击它,底下有一个“Tenting”,勾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布完线以后一次性全部修改。

楼主:
谢谢mohanwei兄热心帮忙

    另外我想具体问下,我刚刚看到在AD6中

有下面2个框,一个是tenting on top 一个是bottom,这2个是不是可以分别选择在是在顶层阻焊,还是底层阻焊的意思?
    而在PROTELL99SE中好像没有分TOP / BOTTOM的
    谢谢:)

网友A:
红圈里的打上勾就可以了

楼主:
是左边的Testpoint的TOP 和BOTTOM吗?

   Testpoint不是测试点吗?右边的画红圈才是tenting啊,我真搞糊涂了呀。

网友A:
晕,眼花了,是红圈里的打勾,不好意思^_^

网友B:
请问一般specify expansion value 一般设定为多少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