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8-03-30):
为什么我的PCB在生成的时候,所有的元件都是以一个中心为基准,所有的元件都重叠在一起!帮帮忙看一下!是不是在生成PCB的时候有什么地方要设置一下啊!生成的图是这样,这个图中,重叠的元件就有几十个!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元件导入问题

如果是99SE的话,是元件在导入的时候会以原点为中心进行导入,所以碟在一起,你可以选自动布局,将元件打散.
AD6.6里面元件导入的时候元件是分开的.并且是分模块放一起的

楼主:
谢谢LS,可是为什么我同学用的99SE导入的时候是分模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