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连接具体是怎么弄?

楼主(2008-03-31):
在网上找了一下 为什么要单点连接   具体怎么弄    没搜到   请教

网友A:
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共地干扰

网友B:
最好来张单点接地图

网友C:
0欧姆电阻的巧用

使用0欧姆电阻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可实现单点共地连接,也可以用磁珠连接。

网友D:
仔细看看,为什么。这几天身体不好。没有仔细的回答

网友E:
看很多电源PCB都是单点接地

LZ可以找找看

楼主:
是这样的吗?

   把所有的数字地汇集在一处,所有的模拟地汇集在一处,然后这两处用一个0欧电阻连接在一起。

   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F(2008-05-06):
RE

我也学习下

网友G(2013-12-06):
就是把数字地做一起,模块地做一起,相互分开,但最后只一个点相互连接。防止相互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