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板电压的问题,急!!

楼主(2008-04-09):
现在请教一个问题,我画的PCB上面的高压场效应管(作高压开关用)的电源电压是300V,但是都说PCB上面不能有太高的电压,像一些芯片供电电源都事5V,请问在PCB板上能有300V的高压么?如果能,300V和5V可以在同一块板子上面么?谢谢!!

网友A:
 可以有300V的电压 比如开关电源输入整流部分就是300V的
可以用变压器隔离 300V和5V

网友B:
可以

中间要保证间隔,隔多远要查手册

网友C:
3mm以上吧

线与线之间

网友D:
高压估计3MM不够哦

爬电距离开手册啊

网友E:
应该是两个标准:爬电距离和电气距离

应该是两个标准:爬电距离和电气距离

网友F:
注意隔离

想想你家的电表怎么工作的就知道肯定能在同一块板子上面了
主要注意隔离爬电距离尽量大 100V至少0.8mm以此类推

网友G(2013-04-01):
请问是查什么手册啊

网友H:
请问什么是爬电距离?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请问什么是爬电距离?

爬电距离Creepage Distance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此带电区的半径即为爬电距离

网友I: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示意图

黄色为电气间隔;红色为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是指带电导体在空间的最短距离,爬电距离是指带电导体沿绝缘表面的最短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