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大小对电流大小的影响

楼主(2008-04-09):
朋友们,问个问题。现在我用20mil的电源线,中间加过孔,但过孔只有16mil,那么对承载电流的影响有多大?假设电源线上负载电流可达1.5A,那通过过孔时还能流过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A:
首先,你20mil的线承受1.5A的电流的够戗,很容易烧掉

孔,最好要比线略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