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双层PCB的50欧姆阻抗匹配

楼主(2008-04-12):
各位大大,小弟在做一个70-300MHz左右一个中频电路,遇到阻抗匹配的问题,求教如下:
采用FR-4的双层PCB,底面大面积铺地,介电常数约4.5左右,铜皮厚度1.4mil,请问如何设置线宽和层厚?
小弟根据Howard Johnson的HSDD一书中的公式,计算得50欧姆阻抗时,层厚0.8mm,线宽60mil,但用Cadence Allegro PCB SI计算

出此时的走线特性阻抗60欧姆,相差10欧姆左右,哪一个值更接近实际情况?
对于FR-4材质的双层PCB,各位大大是如何实现50欧姆特性阻抗的?

网友A:
   L1(TOPLAYER)                       1.9mil
                   Core     31.5mil
   L2(BOTTOMLAYER)                   1.9mil

总厚度:35.3*0.0254=0.8~0.9mm

单端线55mil,阻抗值50欧姆;

专家啊!!!!!

楼主:
感谢

感谢二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