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40的总线为什么要串22欧姆的排阻呢?

楼主(2008-04-12):
(无正文)

网友A:
阻抗匹配用的。

楼主:
恢复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三星官方的2440的图里
NAND 控制信号那块,从2440出来后要串0欧姆的电阻,还要再并电容到地呢?

好象也是阻抗匹配,但是为什么方式用这种呢?

网友A:
串0欧电阻没道理。并电容是为了降低边沿陡峭程度,减小EMI

网友B:
串0欧姆当然有道理的.

因为外部设备异常,冲击到主芯片,如果有0电阻,可以有效的保护主芯片,0电阻吃不了多大的电流.一般信号级才行.

网友C:
源端匹配,使输出功率最大,信号最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确实高手很多
谢了

网友D:
并联的电容不要太大不然时序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