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CB的布线问题

楼主(2008-04-12):
(无正文)

网友A:
找几个 板子 看看就行了

光好看是不行的

要考虑电气特性啊

楼主:
谢谢 alickers 提醒

对,不管好看不好看,至少要让一块电路板能正常工作的。电气特性很重要

网友A:
根据原理图先做布局

然后可 根据自动布线的 布通率 调整下布局

详细的 得根据不同的板子来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