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6输出GERBER文件给PCB厂家,有啥需要注意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4-13):
    AD6用熟了,可是PCB厂家一般都是接收PROTEL99SE的PCB4.0格式,只好用AD6保存成4.O格式,然后再用PROTEL99SE打开改。关键是实在太费力了,AD6跟PROTEL99的很多方面不一样,发现不少问题,覆铜丢失,汉字不支持,图形丢失等等,还有定义PCB的物理尺寸,PROTEL99是用KEEPOUT,而AD6是物理层,很多地方都不一样,非常不方便。
    通常PCB厂家也可以接收GERBER文件,AD6里面还有可以直接生成GERBER文件的功能,试着转了下,还真方便,各种图层包括转孔这些文件都很快就出来了,把这些文件打包发给PCB厂家就可以了,这样不用担心再发生到PCB4.0转换导致的问题,AD6里面的强大功能可以充分发挥出来了。
    不过还没敢具体去做,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是这样实现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醒在下的?手头上设计了块STM32的最小系统板,打算这些日子有时间去按照这样的思路实验一下看看,请有经验的兄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re

1,如果要兼容99格式,在AD6下要注意:覆铜,只能属性只能选中间那项,默认是第一项的,99下没有那个格式;文字,不能有汉字,或者AD6下的特色字体用法。一般之注意这两个就可以兼容99格式了。

2,用gerber文件是解决你说的不兼容问题的最好办法。AD6下生产gerber file也很容易的。所以我推荐这样做。具体方法,我新开一个贴发出来吧,也是整理网友的资料。

楼主:
感谢2楼pk.kong兄弟

     期待能早日看到您的大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