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相关问题。谢谢

楼主(2008-04-22):
(无正文)

网友A:
impedance

impedance   就是你走线的宽度啊,

你想把这线宽改成 12  就是  把 7.87 改成 12  就可以了,

楼主:
阻抗

impedance是阻抗不是线宽,系统应该把阻抗计算出来并显示于属性当中,不知为何不能显示。不知哪位大侠告知。

网友B:
这是网络标志啊

你点条线看看呢

楼主:
点一段线还是如此显示,郁闷.没有给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