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PROTEL99SE里的金手指,我只要三个

楼主(2008-04-25):
怎么修改PROTEL99SE里的金手指,我只要三个。

网友A:
什么是金手指啊????

网友B:
????????

引用 楼主: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怎么修改PROTEL99SE里的金手指,我只要三个

怎么修改PROTEL99SE里的金手指,我只要三个。

网友C:
简单点,标注一下,告诉厂家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要删掉就行了

网友E:
什么是金手指啊?

什么是金手指啊?

网友F:
金手指:比如说PCI卡类的接插口

不会再问:PCI卡是什么东东吧。
咔咔

网友G:

我用的是PADS2005很想画一个金手指,但不知道它的封装规格,有没有尺寸。那里可以下载吗?

网友H:
金手指

金手指(connecting finger)是内存条上与内存插槽之间的连接部件,所有的信号都是通过金手指进行传送的。金手指由众多金黄色的导电触片组成,因其表面镀金而且导电触片排列如手指状,所以称为“金手指”。

网友I:
我是用焊盘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