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rotel画的PCB图(主要是字符层图)插入到WORD文档中?

楼主(2008-04-26):
请各位指教!我用的方法是输出pdf 文档,然后用快照工具剪切复制到WORD文档中,但打印出来不是很清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试一下

用printScreen复制到画图中,之后剪切需要的部分直接贴到word中,还比较清楚

网友B:
四周放四个点,然后把底色取掉,全选,复制

网友C:
什么四个点

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些啊?

网友D:
看你转时有什么要求了

  另一种方法就是在打印那里转到WORD里面。

网友E:
pcb TO WORD

PCB可以导出DWG格式文件,再WORD里可以作为图片粘贴

网友F:
俺现在很喜欢用qq的屏幕捕捉功能,

清晰度不错,而且也很方便,很快,大小和范围可以随意选择

网友G:
ad6里面,直接复制粘贴。

网友H:
出Gerber然后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