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生产的一个行业问题 ?

楼主(2008-04-26):
我司近期生产了一批 0.8MM厚的双面板,喷锡板. 并交钱给PCB生产工厂开了一个测试架,PCB工厂交货后,我们接着就进行贴片生产,测试PCBA,结果发现5%的PCB基板有问题(有些是短路的,有些是过孔开路的),和PCB工厂交接时,PCB工厂只肯赔相同数量的PCB板,我们希望PCB工厂赔我们已经焊接上去(坏板的)元件成本,加工费成本.请问同行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碰到过!很郁闷!

我以前公司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要比楼主的严重多了,有60%的板存在过孔不通,有个别板甚至不少于20个过孔不通的!后来与PCB工厂交涉后也是只肯赔相同数量的有问题的板,已经焊了元器件的坏板造成公司损失不少!

楼主:
还是要找些有实力的PCB工厂可能保险一些

请问广州或深圳那些PCB工艺的品质不错的?我指是双面板.普通工艺就可以,喷锡板.因为要考虑成本问题. 现在0.8MM厚的料,工厂报价基本上是在430----600元一平方.如有好工厂请共享一下,对于那些黑工厂也列出来.

网友A:
诚信缺失!

估计是碰到不诚信的供货商了,如果你没要求测试,出了问题,PCB厂只赔偿相同数量的PCB.
可是你要求测试了,还这样做,是有点推卸责任的嫌疑了.

网友B:
你们公司和PCB厂家有没有协议

我们公司好像有这方面的协议,以一下折中的方法赔偿.有5%的不良率,公司的检验怎么没有检出来.这也是一个值的考虑的问题.

楼主:
TO mandpcb

如果在你们那里生产的PCB, 开了测试架,发现还是有5%的PCB是坏的,电子元件已经焊接上去后,你们是怎么赔呢?请问.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网友C:
我也碰过这种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我们在做测试时就发现了,没多大的损失。

网友D:
看合同了

我原来的公司也是个比较大些的工厂,PCB厂家保证小于1%的不良率,否则赔付几倍记不清楚了(因为焊接这部分的损失不太好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