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2008-04-27):
想直接用民用220V转+5V,那个芯片好点呢?

网友A:
RE

芯片没用过,也不了解,你可以找AC/DC试试,还是很好用,只是个头比起芯片来,肯定要大一点的.

网友B:
应该没有这样转化的吧!一般先用一个变压器!

楼主:
用变压器?

变压器块头太大,制作PCB板的话根本就不敢弄上去。1是丑得要命。2是体积大重量足,弄坏就安逸了

网友C:
有现成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