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封装那里可以下呢

楼主(2008-04-28):
我本相自己画,有怕尺寸误差大了就焊不成了

网友A:
我这里有成熟的,PADS2007和ALLEGRO的库都有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软件哦

楼主:
protel 99 se啊

在库里好象没有吗?

网友B(2013-04-22):
楼上能不能给我传一份PADS的库 里面有PCI插槽的 万分感谢

网友B:
我的邮箱 qinkaiqinkin@sina.com 谢谢啊

网友C(2013-09-24):
同求afei8856@sina.com 多谢楼主啊

网友D(2015-03-1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软件哦

ALLEGRO求一份。

网友E:
要练成自己画库啊

网友F(2017-02-09):
我能问问这种通用的插座与插槽的封装尺寸一般在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练成自己画库啊

想画,但是找不到封装的尺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