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早要被这些飞线搞疯的,如图

楼主(2008-05-04):
4层板,有电源层,本来都是3V3网络,此处上下均有COPPER,通过过孔贯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飞线,实在把它们消灭不了,几乎我只要是在COPPER上加过孔后都会留下这些飞线,灌铜后依旧。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下面我再发几个在COPPER上加过孔没有飞线的,是别人做的。

同样是在COPPER上加了过孔,但是没留下任何飞线。颜色设置里看了,没有隐掉的嫌疑。

网友A:
是Protel还是PADs还是其它什么?

网友A:
不要看飞线,用VerifyDesign的Connective检查功能

PADs是有这个问题,你多联几次,飞线就可以消失。

1、铺铜和灌铜不同,铺铜不会去掉飞线。
2、走线要走到过孔的正中间,否则看上去连接OK实际没有联好,所以有飞线。
3、有时候修改走线的时候会留下一些非常短的走线,也会产生额外的飞线。

楼主:
Verify Design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你提到的这几点我都有检查过,这些有飞线的过孔是没有走线的,就只是在COPPER上加了一些孔,方便散热以及导电,以及上下面连通,从内电源层取电。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飞线。
我知道可以不用理会这些飞线,但是看起来实在不爽,而且我见过的是别人这样做了也没有留下飞线,所以想问问究竟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试试

你用CTRL+M试试

楼主:
早就试了,不行的。

网友A:
CTRL+M无法消灭飞线,只能让飞线最短

网友C:
飞线表示线没有连到器件焊盘的中心

你删了重画一般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