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PADS2007

楼主(2008-05-09):
我买了一本书是PADS2007但软件一直是装不上,光碟上的资料一直打不开,因为我用的是PADS2005的。很想学习里面的实例,有没有那位高手装过此软件,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A:
买张碟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B:
PADS2007比2005容易安装多了

LIENESE 注意重新生成一下就OK

楼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的问题,装这个软件我是跟书来装的,只是最后一步等了一个多小时没反应。

网友C:
绿色版,解压,然后使用,就是这么easy

楼主:

你们说的那些我做了,还是装不上,有可能是我的电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