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XP单层板贴片元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我在做一个单层板,用DXP做,其中用到华邦的贴片单片机,在到处PCB的时候,贴片元件和它的焊盘全在顶层,而我的单层板布线和和焊盘全在底层,该如何设置啊?
在属性里可以设置到底层,但我觉得顶层到底层元件的管脚也要调整下,具体改如何做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只在一面直线就行

制板时告诉厂家是单面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