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不会了。

楼主(2008-05-10):
我要用到M41ST87W,得自己画一个元件,还得有封装,可是看书了,也没有弄明把怎么画,是不是得现在schlib里面画一个,再新建一个pcblib啊?哪位知道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你刚学的PROTEL吧?

   画封装,画元件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B:
这样吧

你看看你的元件,是DIP的还是,SMT的..接着看看元件的脚是多少个,知到了这些以后.打开PCB编辑器.加入封装库.找你要的DIP或SMT封装,选定并摆放出来.再用编辑器的测量公巨,测量看看尺寸对不对,就OK了....哎...书里有说的嘛,不难的,看看就知到了.....

楼主:
谢谢

哦,谢谢。我现在明白了一点了,就是尺寸不会看,封装资料的尺寸和实际的怎么对不上啊?

网友A:
有些元件有几种封装的

    比如说18脚的芯片就有3种封装的,我只发现三个,不知道还有没更多。只要按实物去做封装就行了

楼主:
谢谢你楼上

谢谢你,我已经会画了,呵呵,会画之后觉得挺简单的。几分钟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