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初问

楼主(2008-05-13):
请问下:在PROTEL里,要把焊孔做成方的,不是圆的,如何做?是焊孔,非焊盘

网友A:
用圆的焊孔叠加

    用多个圆的焊孔叠加就成了,不过边会不平正,两边学是有点圆的,还有就是用CAD了。我就知道这二种方法

网友B:
机械层画对应宽度的线

LS的是馊主意,那样做会很容易断钻头的,会被板厂骂死的

网友A:
我以前做长椭圆是这样做的

    不过方形的没做过,这样不行就只能用CAD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