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原理图生成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08-05-14):
  如果一张层次原理图,包含两个子图A和B,为什么在层次原理图里不能生成一个总的网络表?只有A和B里可以分别生成子图的网络表.那做PCB的时候怎么导入啊?

网友A:
把两个子图放到同一个SCH里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有点看不明白

楼主:
回楼上

你是说把两张图画在一个SCH里吗?问题是画不下啊,所以才分开的.我的意思是在总的层次图里,就是只有A和B框图的那个SCH里能生成网络表吗?

网友B:
生成网表的时候有选择,可以选择所有的sch都生成网表

网友C:
肯定是你的层次原理图不对了。

网友D:
把你的图放到附件中,让大家看看

如果你当作宝贝,就自己琢磨吧。

网友E:
你在3楼的疑问就是你的答案

如果你用的是Protel的话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名称要对应

是不是你在总图里的模块名称和你A,B原理图真正的名称不一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