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怕热,怎么办?

楼主(2008-05-15):
我的电路中有个元器件怕热,怎么办?
与这个元器件相连的线加粗,会不会好点?散热会不会好点呀?

网友A:
贴片元件的话

给它铺上一大片铜皮,两面都铺且用多个小焊盘相连效果会更好。
直插件加散热片

网友B:
同意楼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什么的,反正我都是这么做的。还有就是换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