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2008-05-18):
PCB板上电源线与保险管是否可以交叉?
我的一块板子老是电源线和保险管那里烧掉,板子上他们是交叉的,这是不是设计缺陷?问什么?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带有插座的保险管

大部分问题是接触不良引起过热所至

楼主:
是带管脚的,板子做的不好,绝缘漆有的掉了,老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