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位置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我打开用PROTELL99SE布的PCB板,为什么PCB不在软件的正中间?
我试着重新设置原点也不行.为什么?

网友A:
你点一个这个图标

   Show entire document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点Show entire document后,结果是一样啊,我重新打打开软件后仍不在软件的中间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啊!

网友B: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网友C:
自己可以把它移到中间

网友D:
tsop 28脚 PCB元件封装

哪位大哥有tsop 28脚 PCB元件封装,Mail一个给俺,hongzhouwolong@126.com
谢了!!!!!!!

网友E:
按Z A 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