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了,多批评,多指教!

楼主(2008-05-21):
下图为小弟正在进行中的PCB,由于是第一次画图,对元件的整体布局把握不好,相关导线的宽度也没有把握,请朋友们多提意见,以使小弟更快进步。
另外补充说明:1、五个按键是工程师选定的;2、电路板底层只放置4个LED,一个LCD,五个按键;3、电路板上有3种电压:3.3V用20mil、5V用25mil、24V用50mil,不知道各位绘图时都用多大宽度的.

楼主:
附上原板protel99se文件

附件为上图的原版文件,请前辈们多提宝贵意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619411378.rar

楼主:
to 3楼

谢谢你,电路板只是部分元件布线,尚未完毕,正在进一步布线中,布线完毕后将贴于此,期待你的关注。

网友A:
那位高手再替他摆摆.

网友B:
第一次能这样,不错了

呵呵

网友C:
按键换掉,就这么几个按键没必要用导电橡胶的

按键省的钱还不如PCB多出来的,而且严重影响寿命和可靠性

布局马马虎虎,有点密度不均,具体等布完再说吧

提醒下:要注意元器件的高度哦~

网友A:
xwj大侠

这个布局还马马虎虎啊?
我现在的水平也就LZ这个水平,元件虽然还摆的整齐,可这飞线........,要多少过孔才布的通啊.您在帮他摆摆然后再传上来,我等学习学习.

网友D:
貌似来这里晒板的都号称是第一次。

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网友C:
呵呵,就是因为有很多长的飞线啊

所以只能说马马虎虎啦:-p

马马虎虎的意思就是没大问题,能用,但还可以更完美...

网友E:
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按键到AD的线有点长,同样不推荐导电橡胶按键

楼主:
终于布完线了,朋友们多批评,多提意见

终于布完线了,尚未铺铜,因此图中有GND网络线可见。请朋友们多批评,多提意见,批评越多,我提高的就越快,行动起来吧。

楼主:
顶层布局

顶层布局

楼主:
底层布局

底层布局

网友A:
楼主这种习惯不好,

不要想让GND靠最后的铺地来一起连通。

网友F:
16楼老兄,给点经验 布GND的,谢谢

网友G:
不知道你这是几层的板子

1 不知道你这是几层的板子
2 左侧太密集了 看起来不是很好
3 你的地线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4 如果是第一次布板,你还需要努力了

网友H:
16楼的说法到也未必绝对正确……

只要设计得当,也完全可以通过最后的铺地来连接GND

不过这个板子搞得不怎么样,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挺多也就是实现功能,离性能良好还有10万光年……

网友I:
也不是什么高频板,能用就行了

网友J:
最后铺地来连接GND??

16楼的说法到也未必绝对正确……

只要设计得当,也完全可以通过最后的铺地来连接GND

铺地连接GND的后果多多,你没遇到而已。

楼主:
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很抱歉,由于任务较多,近一个星期没来社区了。PCB布线已经完成,第一次独立的绘制PCB,边学边画,中间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麻烦,真的算是在探索中前进,但庆幸的是有公司同事和论坛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使得自己又向前走了一步。板图附在后面,下面就朋友们的问题进行交流,希望各抒已见,共同进步:
to:10楼
我自己也觉得不少线走的太长,有的拐角也很多,但可能是没有经验,觉得自己没法处理,不知道朋友们有哪些很好的经验,不妨在这里分享一下,以共同进步。
to:13楼
这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我也知晓,但在网络上很少遇到讲解布线原则的资料,也向同事们请教了,说需要经验的不断累积,希望朋友们在这里共享一下个人的布线原则,让我们这些初道之士少走弯路。
to:16楼
我对于地线的处理没有经验,所以只能借鉴同事们的做法,用最后覆铜来解决,但确如这位朋友所说,覆完铜后留下很多没边在一起的GND,只能很繁琐的进行修改和处理,觉得好痛苦啊。
to:18楼
板子是2层的,我自己也觉得布局不太合理,密度分布不太均匀,右则部分元件大都是封装比较大的,到布完线后,才发现右则好空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电路板布局是经过工程师的调整,并不是个人的想法。
to:19楼
LCC删掉后可行吧,如果删除了先将其他线布线,再布它的话,会不会有很多线要处理,我觉得也会很麻烦的吧。
to:20楼
谢谢这位朋友的批评,我也觉得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由于当前水平有限,还看不出来,所以更加的希望朋友们能将平时的经验分享出来,小的方面来让我们共同进步,大的方面来说提高国人的设计能力和技巧。

楼主:
隐藏覆铜

网友K:
正反面好多线都是平行走的

频率高了串扰会很大吧
不过要是说频率低了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话,就不用考虑布局了
随便摆一下,连通了应该就能用
哈哈

网友L:
不关地线你怎么联

不关地线你怎么联,到最后铺铜的时候不是又和大面积的铜连载一起了吗?
结果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M:
lm3s2016的板子。

网友N:
说句外行话,仅参考

走线粗细,在低频电路中,主要还是看电流大小.

网友O:
我觉得还是可以啦

网友P:
给lz铺铜后的整版提个意见

定位孔与铜之间距离太近,可能会有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B(2008-06-22):
第一次就这样

无地自容啊

网友Q:
焊盘有些小

1.固定元件(大概是电阻吧)的焊盘有些小,焊接几次焊盘容易坏。
2.电解电容尽量离发热元件远一点。
3.管脚间距比较小相邻二个管脚连接,最好连接点走出来,管脚中间直接连接有时不便于检查管脚是否有连焊,另外便于导热。
4.便于生产应该加激光定位点。

网友R:
要离量产还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S:
re

这样地平面应该分割很厉害把

保证电气间距

有光耦之类的隔离器件的话,器件下面不建议走线

网友T:
板上有那么多没布线的地方,要是我们老板会把我咬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