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辄了

楼主(2008-05-24):
画好原理图后ERC,报有一Lab NET 没连上.我反复移动NET LAB,都没用.
怎么啦?

楼主:
移动中的图

网友A:
连接问题

删掉不能连接的连线移动一下芯片在来试试

网友B:
可能 有以下几种可能

可能 有以下几种可能,
1,如果封装是自己做的话,看你的栅格是否设置对,你的那  连接脚是否放在十子交叉点上.
2.如果封装没问题,那就删除掉线再试.
3.如果还不行,就直接删除到IC封装,然后在重新放一个封装进来,在重新连接这根线.

楼主:
谢谢两位.

我试过,那个封装的11脚原属性是INPUT,我把它改为PASS...后就行了,
可那13脚也是INPUT啊,它怎么就没这问题呢?

网友C:
管脚属性不对

应该是TXD的另一端管脚属性也是input,这个网络上只有input,没有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