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相邻线路之间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批量生产的PCB有一小部分(大概1%--2%)有奇怪的短路现象,短路主要出现在相邻线路之间,但是从肉眼上看是看不出有短路的,用万用表来点才能测出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1%--2%的不良品率算是正常的吗? 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A:
应该先找找自己的pcb图看下吧

如果是pcb短路了.那没啥说的.如果是距离太近,那注意下.如果没有上面问题.那是pcb厂的问题.

没有做飞针测试吗??

网友B:
这大概叫什么游离子现象吧。

主要是线间距过小,过孔打得密之类造成的。
电路板厂和设计者都的问题,有1-2个百分点,应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