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CB的小问题

楼主(2008-05-30):
    在PCB的连线上能上锡,那个是怎么做的?一直看不明白,自己试了一下,发去的板厂家都不是那么做的,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做的,我想好多人应该都知道。

网友A:
在相应的阻焊层画线之类的东东,因为那层是负片。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有没具体点的?

网友B:
这个可以在Solder Mask层修改

    使用POWERPCB的话,只要在Solder Mask层添加一条跟连线差不多的2DLine就可以了。
    但是在生成gerber时,还需要把2DLine选上!
    如果是使用protel的话,我也不清楚怎么在画PCB时修改(出gerber时不可控),可能你需要到CAM350里面去添加这条线了。

网友C:
在solder层上画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