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8-06-01):
我的芯片中间是一堆地,我想把它们连在一起,先米字,再回字。使用lock把已经连好的线锁住,但是,一连其他线,这个锁住的线还是被修改了,为什么?搞到最后,也没连成我想要的。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铺铜

如果线不行的话 你就用添加铜的方式做吧

网友B:
你那么接地是有特殊的用处吗?

你那么接地是有特殊的用处吗?为什么不用大面积铺铜?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呀.

网友B:
100K是低频吗

100K是低频吗,为什么要用低通滤波器?第一级的反馈呢?接的不对.

网友C:
板完成后最后改这个,把自动移除多余线条的勾去掉。

Tools-Preferences:Options最下面中间那个。
画完此板改回。

网友D:
铺铜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

敷铜可能不合适,我是bga芯片,那片地在芯片中间.
引用 网友C: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板完成后最后改这个,把自动移除多余线条的勾去掉。

Tools-Preferences:Options最下面中间那个。
画完此板改回。

这个应该是我想要的,因为我看到的我觉得比较好的电路板都是地网,不是敷铜.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