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pcb出现找不到的东东

楼主(2008-06-03):
用PROTEL99 SE 布板,出现三条网络线连到一点,这一点什么没都有,所有层都打开了,也选择不到
不知道哪里能删除 网络GND

网友A:
解释一下,图看不清楚

解释一下,图看不清楚,说详细点.

网友B:
那里肯定是有个东东

网友C:
可能被隐藏了,或者大小设置为0了。

网友D:
PROTEL 99 经常会出这种莫明其妙的问题的

比如多出条网络鼠线连到一个什么都没用的点上,选也选不中,删也删不掉...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用原来的文件了

已经用原来的文件了,这种情况找不出来了
下次遇上了再研究

网友E:
是不是跟选择哪种拓扑有关系哦

是不是跟选择哪种拓扑有关系哦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希望各位能帮忙解决

网友G:
试试剪切可不可以呀

网友H:
哈哈,晕头了吧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少呀,不过大多数都是重启下就好了,要是还不行可以试下S+A全选,拖动一下,要还不行就是你的软件出问题了。重装吧。

网友I:
我也碰到过,应该是protel本身问题

网友J:
把PCB的图复制到另外一个新的PCB里试试

网友K:
...............

这种情况确实不清楚,但一般重新建立一个PCB文件,把东西考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L:
我上次遇到过

上次是一个过孔,我把孔直径和焊盘设为0了,所以看不见,但网络在那点还是连在一起的,就出现上面的现象了

网友M:
路过

大家一起去我们的论坛看看
暂时只适合新手
因为只能为新手做解答
有些高难度的东西解答不了
呵呵
~~~~~~~~~~~~~~~~~~~~~~~~~~~~~~~
bbs.21i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