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各位大虾:在PCB中要放一些过孔,那么这些过孔是有规则的放好(比喻三个过孔紧密的排成一线),还是随意的放好一些呢?空间允许随意放。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有规则好看点

   只要对电路没影响,当然是做得美观点

网友B:
可以根據條件自由放了

网友C:
电气特性第一

放置过孔,空间虽然允许随意放,但第一考虑的应该是电路的电气特性,在此基础上再考虑电路的美观.如果这种矛盾不可调和的话,我们宁可牺牲美观,也要保证电路的工作状况达到最优.
每一个过孔都会产生一定的分布电容,在某些电路里,这种微不足道的分布电容也会影响电路的特性.PCB布局有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一些个人想法,与各位同行共勉:)

网友D:
实用才是正道

实用才是正道,美观次之

楼主:
写写大家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意见!以后会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