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的头痛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指点迷经

楼主(2008-06-04):
各位高手们,一直捆绕着我的一个问题请看图,怎么编辑元件使它在pcb图中成一个元件封装的形式,并且脚位对应.小弟先谢谢各位大虾拉

网友A:
只要你的元件编号是同的就一个封装了

   PROTEL把一个元件分开是为了好画SCH,其实是一样的。还有U1A的U1B的脚是不同的.

网友B:
只要原理图行就行

同一种元件,你指定了封装之后,封装是不会变换的

网友C:
在放元件是加上个元件编号就可以了

楼主:
试了各位提出的方法后的效果

不行啊,同一封装后,只有最前面定义的有用.后面的都丢失了.成了下图的样子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

从左边拖过来放的不能用于一个ic内,要从元件放置放的就可以

网友D:
还是不对,

U1A---PART1
U1B---PART2
.
.
.

网友E:
问题出来你放置的元件上

你有没有发现你发上来的图,上面两个的编号是U?,而下面的是U1a、U1b。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从图一看,它是长得一样的。U?代表的是一个单独元件的编号。U1a、U1b....这是一个元件而不同部分的表示是方法。所以以你上面的图来看,是个三个元件,而不是一个元件。

网友F:
呵呵,因为你放的是不同的元件

虽然外形看起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