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在我建立SCH文件时,同时有一个MS OFFICE ACCESS (记录锁定信息)的文件,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还有昨天因为身"内存读取错误"还是别的"什么读取错误",记不清了,我的所有的图西里哗啦全部没掉了,哭都没来得及!!
   请教各位大虾是么回事,怎么处理撒?????

网友A:
搜索备份文档

网友B:
还在用PROTEL-99,而且是用的DDB格式保存PCB项目吧?

DDB文件其是就是ACCESS的MDB数据库,那个锁定文件是为了共享文件用的
还是直接用文件系统方式保存项目更安全些
记得ACCESS里有修复数据库功能,可以试试.不过DDB文件有密码,不知能不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