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的导线大小和电流大小的关系

楼主(2008-06-11):
请教大吓们,Pcb板上的导线大小和通过导线电流大小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最好能详细)??比如说,电流有1A,那导线要多大才是最好的呢??谢谢!!!

网友A:
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
先计算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PCB厂家)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 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15~25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
I=KT0.44A0.75    (T的0.44次方,A的0.75次方)   (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
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铜的熔点是1060℃)
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MIL(不是毫米mm,注意是square mil.)
I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mp)
一般 10mil=0.010inch=0.254可为  1A,250MIL=6.35mm, 为 8.3A
一般情况的对比表:
线宽                                                   铜厚
inch    mm                                18微米    35微米       70微米
.010    0.254        0.6    1.2    1.6
.015    0.381        0.8    1.3    2.4
.020    0.508        1.0    1.7    3.0
.025    0.635        1.2    2.2    3.3
.030    0.762                    1.4    2.5    4.0
.050    1.27        2.0    3.6    6.0
.075    1.905        2.8    4.5    7.8
.100    2.54        3.5    6.0    9.9
.200    5.08        6.0    10.0    11.0
.250    6.35        7.2    12.3    20.0
PCB厂商一般是用35微米的

楼主:
非常谢谢gfkdliling!!!

非常谢谢gfkdliling!!!

网友B:
学习了 还有5楼是广告商哦

网友C:
功率回路中通常要考虑损耗及趋肤效应等

用多厚的铜箔是根据你设计的电路确定的,通常所说的1盎司就是2楼说的35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