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UpdatePcb时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08-06-11):
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软件的问题

你这个是PROTEL吧,软件问题,你重新装过此看看,上次我就是重新装过

楼主:
试了一下

多点几次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我也没见过.

多点几下就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yes

出来就点ignore,然后几次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

网友C:
可能原因

1,软件问题
2,PCB上面的网络跟你原理图上的网络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