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6-12):
我在用PROTELL 99SE 布板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焊盘1是没有网络的,IC引脚焊盘也是没有网络的,当对两者连线时却出现所连的铜摸线的网络是接地的,再检查两个焊盘,没有发现焊盘下面有残留的铜摸线,哪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把残留点删了就行了

   有残留的会出现高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