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自动布线时怎么设置不了单面板?

楼主(2008-06-12):
我在自动布线时要求是单面板,但自动布线后却出来的全是双面板!在层堆桟
设置菜单里面怎么也删除不了Top Layer层,请教高手,我该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了啦!!!

网友A:
可以设置

可以这样设置,布线方向顶层设置为任意方向,底层设置为禁止布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2/3楼的朋友

谢谢2楼的朋友!3楼的朋友:我只是简单的单面板,没有太多的讲究。不过也谢谢你!

网友B:
如果是单面板,最好还是手工画好一点!!!

网友C:
我也碰到过

我是刚学这个软件,也碰到这类问题,也找过一些书查看,就是没有问题解决的办法。

网友D:
不建议自动布线

网友(2017-03-29):
规则那里可以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