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 Compiler Unconnected line 问题

楼主(2008-06-14):
出现如下提示: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Warning]    RS232USB.SchDoc    Compiler    Unconnected line (780,610) To (780,660)    04:30:07 PM    2008-6-14    1

。
不要那个总线时一切都好.望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用吗

难道没 人用这个软件吗?

网友A(2010-03-21):
帮忙顶!,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你的总线没有接点吧。

网友C(2011-03-11):
我也出现这个症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求助。

网友D:
总线上放一个网络“DB[0..7]”

网友C:
我的是两个symbol之间的用bus连接,编译的时候提示这个问题。直接用wire一对一连接就没有问题。
求解。

网友C:
求解求解

网友E:
那DXP2004不是有那LCD工程文件,去看一下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F(2014-12-11):
我也遇到该问题,真心求解答

网友F:
解决了,在总线上加上网络标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