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图,看下那些箭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15):
(焊盘滴泪问题)请教下前辈那些箭头是怎么设置大小,我知道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过孔或者焊盘设置不对,还是其他的什么设置没好?

网友A:
很简单

  底层与顶层的焊盘大小要独立设置,你设置了底层,但是顶层可能是缺省使用就是这样的了。

楼主:
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果然如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