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选导线时如何能点亮整个网络?

楼主(2008-06-21):
99se可以,dxp怎么才能点亮怎个网络?我说的不是CRAL+H,而是选一个导线的时候,附带把整个网络点亮.

网友A:
re

按s键出一个菜单,再按c,然后选中要点亮的网络即可

楼主:
谢谢!确实可以用

谢谢!确实可以用,但我这个每次还要按END刷新一下才能看到新选了网络.不知道怎样才能一点到这个导线,马上就把新选的网络点亮?

楼主:
我感觉DXP似乎没有99SE好用

用起来比较痛苦,特别是手工布线,修改方面.连一个网络点亮都比较困难,怎么能看出布线是否合理?

网友B:
选择连接焊盘的铜皮

选择连接焊盘的铜皮,这样所有连接到这个焊盘上的铜皮都会点亮

网友C:
按着ctrl键选导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