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如何使用find similar objects?

楼主(2008-06-21):
我每次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别的元件都改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就是DXP的全局编译功能

不熟的要慎用

网友B:
呵呵

很简单的,选择相似后,在你需要改的地方选SAME,然后在选择匹配上打勾就可以了拉,这个论坛上有这个帖子

网友C(2011-04-12):
呵呵 找到的那么多器件 怎么一个一个的切换找到啊 太小了 根本看不到 谁能说一下 谢谢啦

网友D(2011-12-05):
ctr+A全选之后再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