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了)最近要量产的ARM核心板 (6层)

楼主(2008-06-21):
为一个客户定做的医疗器械上的,所以不能提供太详细的资料~~

网友A:
老乡来捧场,加精加精,哈哈

网友B:
ARM都谈不上什么保密了

大多是一个CPU,
两片SDRAM,一片NORFLASH,一片NANDFLASH。
一块电池,几个晶振,再加一堆电容电阻。

核心板也!

网友C:
顶一个

最近也在搞ARM的核心板
在我们自己的论坛贴了几次
可能只是适合新手看的
因为画了一遍又一遍,总共画了8次
真是累啊
但是很开心,得到表扬了
呵呵

~~~~~~~~~~~~~~~~~~~~~~~~~~~~~~~~~~~~~~~~~~~~
我们的论坛:bbs.21iee.com

楼主:
这个是AT9ASAM9263的核心板

用在多参数监护仪上的

楼主:
这个是做好的PCB

网友D:
没有匹配电阻吗?

网友E:
BGA封装。。。LAY板比较痛苦。。。

网友F:
re

 很好 以后多多教教小弟

网友G:
应该是sdram,没必要匹配。

网友H:
re:

单板密度很低哦。。。。试过在1mm内走3根信号线没有?呵呵

网友I:
1mm内走3根信号线

1mm内走3根信号线?????有点夸张吧?

网友J:
不稀奇,也就6mil左右的线

网友K:
6就可以

不需要匹配电阻么?

网友I:
匹配电阻要不要加呢?

匹配电阻要不要加呢?

网友L:
上下板之间的插座用的是哪种?

网友M(2014-01-02):
过孔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