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没有网络号,没有SCH,是高手所为吗?

楼主(2008-06-26):
刚到一家做LCM模组的,很多电路其实也就是典型电路,只是要花点时间画出来而已。

PCB板特征如下:
1.PCB板上的线没有任何网络标号。
2.有原理图,但其实是一个示意图,没有电器特征,就是说跟PCB是对不上的。

我很困惑,
1.这样的项目资料对公司有好处吗?
2.能方便后来人升级,维护,修改,阅读?
3.高手才会这样做吗?可以节省画板时间?

LCM 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画板的吗?

网友A:
当然不是,肯定是故意删掉不给全的

楼主:
但是公司中部分人正用这种方式画

没有sch,只在PCB上画。

网友B:
ECO更改不更新原理图是很不好的习惯

楼主:
“no net”

引用 网友B: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ECO更改不更新原理图是很不好的习惯
---------------------------------------------------------------------

PCB连线都是“no net”网络标号都没有,这才佩服!!!!!

网友C:
是protel画完pcb再copy的吧?

网友D:
可以自动加网络的。

详见我的《用PROTEL99SE布线的基本流程》1.2版。

网友E:
PCB没网络,有可能是兼职人所为!

没网络关系还不大,只要走线没错很快就能还原网络,但有些更狡猾的是把所有的元器件的引脚号都改成一样,如电阻两个引脚,一般来说是1和2,若都是0的话,重新生成的网络就原理是对不上的。元器件一多,手工更改过来也麻烦。我的办法是,在PCB里生成库,然后在麻里把引脚改正过来再更新PCB...

网友F:
江湖做法

不值得评论,这种板子只有当事人能看懂,即使当事人过了这些事件他也不一定能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