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布线前的准备工作

楼主(2008-06-28):
大家好!请问要设计一块PCB,布线前应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比如层设计、规则设置等,望能详细叙述一下。我用的PROTEL

楼主:
再请教同样问题

网友A:
布线前主要是元器件布局

布线前主要是元器件布局,元器件布局的好坏直接影响性能与布线.
层设计、规则设置等可以按自己习惯先设置或者边画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