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添加汉字

楼主(2008-06-30):
我用的Proter99se为什么在PCB里面一次只能加入一组汉字而不能重复加入另一组汉字,如果加入第二组汉字时软件就会自动关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重复加入汉字?

网友A:
我的也是

网友B:
看你用什么软件

  我用的好像也是,不过我想有别的软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C:
用新软件根本不存在汉字问题

扔掉99吧

网友D:
系统

好像是系统问题,我以前用Windows Me时没任何问题,但XP就不行。

网友E(2008-08-20):
用AD Summer 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