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的充电???

楼主(2008-07-02):
大家好: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做过镍氢电池的充电方案?单价在10块左右的最好是
脉冲式充电.
这种镍氢电池充电用哪种IC比较好呀?我是同时给4节电池充,电池是串联的.
如果有谁知道烦请将资料发给我adof.e@163.com
谢谢

网友A:
做过二节的

   就用一块带AD的小芯片和一些电路,元件就芯片值点钱,别的都不值什么钱。不过做4节的可能不行,因为4节的是6V,用AD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