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元件面上的飞线如何画?

楼主(2008-05-06):
   请问下单面板元件面上的飞线如何画,是否是利用TOP面上的导线和过孔来画?还是利用其他方法。

网友A:
放置焊盘

放置焊盘,然后用画线表示跳线

网友B:
网络表

添加网络表

网友C:
放丝印就行了

网友D:
双面板布线,到时候把顶层去掉或者直接告诉厂家即可

一开始对PROTEL不能自动添加跳线感到疑惑,想明白了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E:
打电话告诉厂家就行

呵呵

网友F:
top放丝印,加过孔

网友G:

呵呵

网友H:
放焊盘。同时在顶层和丝印层都放线。

这样检查可以通过。

网友I:
这个帖子好,我一直在为画单面板时检查不通过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