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多批评,谢谢(外框210*150,双面板)

楼主(2008-05-07):
大家多批评,谢谢(外框210*150,双面板)

网友A:
好大的面积啊,感觉不觉不是很紧凑,不均匀

网友B:
浪费了好多的空间,

楼主:
谢谢,多给点意见!

楼主:
ding

大家多指点呀,小弟需要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C:
如果只是开发板不铺铜也有好处

调试的时候,割线,飞线是少不了的

网友D:
好象是自动LAYOUT的

多半是菜鸟

楼主:
答ayb_ice

你认为自动布线能布出来嘛,感觉你不是很专业,^_^!

网友E:
飞机场

太稀,浪费

楼主:
板子说明

电源有+5,+3.3,+3.3A,+-15,+10,+2.5,GND,AGND,板子大小1/2的A4纸大小;如果要达到很大的密度,我想双面板很难实现,通讯包括232,485,can;

楼主:
谢谢,批评!

谢谢,批评!

网友D:
看来LZ还是很满意的嘛

批评是假的,应该表扬才对。

网友F:
过孔处几乎都是直角?

布线太直了,人可以正直,线嘛,“弯”点好!

网友G:
楼主的布线缺乏艺术性

呵呵。
要是PCB都这么布,我就不搞这行了。

有人曾说:LAYOUT是“晦涩的艺术”。

网友H:
象这样封装的板,数据线应该很多吧,也不知道是多少M的频率,,也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读过该芯片的参考布局,,晶振的铺铜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吧,那地方空间是不是太小了,还有如果数据线都要用地线隔开,,那这样问题就大了,还有上穿下穿的平行走线,是不是应该多考虑下,,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接口要求...

网友I:
很像自动布线的风格。

网友:
跟着pk.kong走 你去到那里 就跟到那里

网友J:
请教

这是啥图啊?

楼主:
图,是一个调速的东东!

图,是一个调速的东东!

楼主:
说明

这是个电机调速板!